MCGS通用版中输入框的小数位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5-06-16):
MCGS通用版中输入框的小数位数如何设置?我设置了0位,结果出来的还是5位

网友A: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你的数据对象名称里添加的已建立的通道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你的数据对象名称里添...

你这个是嵌入版的吗?我现在做的一个是用通用版的输入框,将时间从5分钟向下减,一秒减一次,然后就会显示5位小数,即使在上面限制了小数位数都没有用

网友B: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