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正常运行时电流很小

楼主(2015-06-16):
厂里有8台75KW的油泵电机,额定电流是138A,但是正常运行时只有66—70A

油泵的是多大的看不清了,电流太小了,有点像空载了,这样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A:
这只能说明油泵的负载轻,选型的时候选大了,传说中的大马拉小车而已,浪费能源而已,其他没坏处。

网友B:
油泵只有在加载的时候负载才变大达到额定负载甚至短时间超载!!

没有加载时油全部通过卸荷阀直接流回储油箱,跟空载差不多!

网友C:
如果公司有条件可以进行节能改造,做变频器调速,节能效果非常显著。别指望算能省多少,改造前要有电度表的记录数据,改造后用电度表的记录数据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D:
8台泵电流都小,说明没有流量或流量很小,可以停止一部分泵,如果是某一台电流小,说明此泵实际扬程小于其他泵的扬程(泵出口压力小于系统压力),此泵流量极小或为0,只能是空载电流大小,不高长时间无流量运转,泵会产生高温,如果是水泵,水将气化而产生高压,泵叶轮汽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