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故障排查思路

楼主(2015-06-17):
 1、西门子触摸屏之触摸不灵故障

  一般是液晶显示和玻璃对应的按钮等位置偏移造成的,也有是触摸玻璃老化造成,前者可以根据人机界面厂家提供的“校正中心点”功能重新校正就可以了,后者需要更换触摸玻璃,也有一些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清洗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2、西门子触摸屏之通讯故障

  下位机通讯程序没有设定对、人机界面系统地址没有正确、通讯口烧毁、通讯线路短线或者没有接对,接触不良等都会造成通讯故障;

  3、西门子触摸屏之触摸玻璃故障

  这是和人手接触较多的地方,也是容易出问题的表面层,一般这类型的故障是由于用户方人员比较粗鲁动作引起的,也有由于运输等不小心造成,结果一般都是破碎,偶尔也可能发生里边电阻等器件断裂,这种故障只有换触摸玻璃,因为各种厂家生产时候规范标准不同,所以往往更换的时候存在“开模”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好了模,那么触摸屏维修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就是更换了。

  4、西门子触摸屏之显示的液晶没有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故障

  这有同触摸玻璃类似的外力因素造成的损坏,但不太多,大多是液晶老化引起的,也是靠更换处理,同样存在不同厂家不同规格液晶不一样的问题,另外一种原因是液晶驱动损坏了造成的,这类问题就需要处理电路板了。

  5、西门子触摸屏之电路板故障

  这类问题是比较棘手的,需要触摸屏维修人员掌握一定的电路原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经验,触摸屏都是DSP等高度集成的芯片做控制核心,维修时候需要对照芯片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一般是晶振、外围IC等故障。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啊,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