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动画动起来?

楼主(2015-06-17):
大家好,我在设置/位图库/动画/里面找到一个扇叶,但不知怎么让它转起来,帮帮我好吗?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自己在网上搜搜 ,网上有,无论哪款组态软件都是相通的,最主要的是要有好几个扇叶,而且扇叶要旋转一定的角度,

网友B:
    是屏吗??  这个一般有 动画连接可以设置的吧 !

网友C:
取几个不同角度的扇叶图像,用循环类的流水方式驱动,西门子触摸屏有相关教程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两张图片,调整下角度,闪烁显示

网友E:
不管是什么品牌的都有样例的看下就行了

网友F:
维控官网上有案例的,带操作录像

楼主:
再次的感谢大家!!!

网友G:
西门子触摸屏有相关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