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380V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楼主(2015-06-17):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怎么理解380V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尤其是控制回路 !!

网友A:
三根相线随便2根互换就改变相序,电机旋转方向就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根相线随便2根互换就改变相序,电机旋转方向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