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A.101

楼主(2015-06-17):
安川伺服电机SGD7S-5R5A00A驱动器报警  报警代码为A.101

有时为断电后重启出现,出现后伺服无法正常工作

断电重启后该报警又会自动消除,还请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侠帮忙告诉小弟原因。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过电流警报。

    检查电机线接线。不排除是伺服单元硬件故障。

    另外确认一下伺服单元的固件版本。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为什么在伺服用户手册报警代码上找不到该代码呢?还有哪些是遇见过但伺服资料上没有的么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过电流警报。   ...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A.101报警请参考A.100说明,都是过电流报警。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7-11-13):
我一拖六的绕线机改一拖四,也出现这个报警,但是可以运行,为什么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A.101报警请参...

网友C:
过电流报警。

网友D(2018-02-23):
过电流的话,要看啥时候报,多半是线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