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对地线有4-5V电压

楼主(2015-06-17):
我公司分配电室零线与地线之间用万用表测量有4-5V电压,现在将零线重复接地后经测量还有3-4V电压,三相负载为A相=32A   B相=102A   C相=87A  电源进线电缆为3*185+2*95 接地分为两组 工作接地电阻为0.4欧  保护接地电阻为0.2欧,求助如何消除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

网友:
尽量将三相负载分配平衡。

网友A:
零线有电阻,还有电流,自然就会有压降,而地线没有电流自然不会有压降,所以压差就是这么来滴

网友B: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不平衡电流和3次谐波电流通过工作零线,当然有电压降了,没有才奇怪呢。

网友C:
应该是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B:
我才注意,这个贴应该发到《电工论坛》啊!

网友D:
与你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关

网友E:
你的地桩是两个以上,2.你的地线的线损较大。要看实际现场的走线,才能最终解决,3:可以把零和地,一起重复接地来解决,但又有第二个问题出来,那是跳闸,因为改变了零线的回路。所以要跳

网友E:
没看你的提问,你在配电房里,找到两个地桩,把它们短接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