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无风扇工控机

楼主(2015-06-17):
高性能工控机,INTER双核工控机,无风扇工控机,低功耗工控机,铝合金工控机,2U嵌入式工控机,美观,整洁,防腐蚀,抗干扰。

浙江高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13634000955

3.5寸凌动工控主板 低功耗工控主板 凌动主板 嵌入式主板 贵州杭州广州主板 北京工控主板 GG-5324

N270处理器+ Intel 945GSE+ ICH7M的Navy Pier三芯片解决方案
GG-5324采用了英特尔凌动 N270处理器+ Intel 945GSE+ ICH7M的Navy Pier三芯片解决方案。 英特尔 凌动 N270是一款功耗只有2.5W的45nm制程处理器,主频 1.6GHz, 533Mhz FSB;Intel 945GSE+ ICH7M的芯片组搭配提供的性能要远高于英特尔其他的低功耗方案。 高性能的英特尔 凌动 无风扇低功耗平台,新一代的硬件应用环境。
2. 独立的双显支持 VGA+LVDS, 支持丰富的多媒体应用
3. DDR2 内存和千兆网卡,稳定,安全,抗震,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千兆网口提供超强的通信能力。
4. 支持 4 x COM, 6 x USB2.0, 2 x SATA 和 CF II
5. 支持传统的 PCI 扩展槽,提供对老式周边外设的兼容

产品特性: 凌动工控主板
系统:
● CPU:Intel(R) 凌动N270 Atom , 1.6GHz, 533MHz FSB
● 二级缓存:512K/1M/2M(板帖CM600,512KB L2)
● 系统芯片:Intel(R) 945GSE + ICH7M
● BIOS:Award BIOS, ACPI supported
● 电子盘:1个Type II型CF卡插槽
● 系统内存:1DDR2 SODIMM socketl,最大1G
● 看门狗:256级
I/O接口:
● SATA/IDE接口:2×SATA-II接口
● USB接口:6个USB2.0接口
● 并口:1个并口,支持SPP/EPP/ECP模式并具有防静电有 保护功能
● 串口:4个串口,3×RS232接口  1×R422 485接口
● GPIO:提供8个GPIO接口,4路输入,4路输出
● DVI接口:DVIontel CH7307 DVI port on board
 网络 :
● 芯片组:1 ×PCI-E Gigabit LANPin header fRJ-45
● 速度:1000Mbps
声卡:
● AC’97声卡,支持MIC-in/Line-in/Line-out
● Built-in Intel(R) High Definition AudioALC 662
  显示芯片:
● 拥有Intel图象媒体加速器950核心,兼容Windows Vista Premium,和Chrontel CH7307 DVI加速器
    支持VGA、CRT显示界面
● LVDS  TFT 24Bit 接口

机构与环境:
● 尺寸:102mm x 146mm
● 供电方式:DC Power jack +12V DC-in
● 功耗:Celeron M 600Mhz with 256MB
                 DDR266+5V1.2A,+12V 0.5A
● 工作温度:0°C~60°C (32°F~140°F)
● 储存温度:-20°C~80°C (68°F~176°
●  相对湿度:10%~90% (non-condensing)
● 重量:0.30㎏
浙江高高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开发及销售嵌入式工控机、嵌入式主板,凌动工控主板、LCD液晶屏、触摸屏、数据采集模块,造型优美,功能优异嵌入式工控产品研发、生产、营销及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各种丰富而有特色的嵌入式工控机、工业TFT LCD液晶屏全系列产品从5.7"—43"液晶屏。

楼主:
研华工控机

产品名称:研华工控机 杭州研华工控机 研华工控整机 研华原装机610H
产品型号:IPC-610 研华工控机 研华工控机IPC-610BP,IPC-610L,ipc-610MB
产品描述:

简述:
IPC-610 是 19" 机架安装工业电脑机箱,专为任务关键应用而设计。此机箱可容纳一个 14 槽 PCI/ISA 总线无源底板或者标准 ATX 主板,并支持各种电源。可上锁的面板门可防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对机箱进行访问。一个热插拔过滤冷却风扇能够使整个机箱内的空气保持正压。通过其螺丝夹和防振安装的驱动器托架,IPC-610 能够在冲击、振动和灰尘较多的恶劣环境下工作。

产品规格:
带 ATX 主板选项的 4U 高 14 槽机架安装机箱

主要特点:
4U 高 14 槽机架安装机箱
多种电源选项
带滤网的热插拔 86-CFM 冷却风扇
可选 ATX 主板版本

产品特性:

 用户界面友好,带前置滤网,易于维护
 可视化的电源以及硬盘指示灯,可增强系统实用性
 Dialogic Ct板卡,为更广范围内的呼叫处理应用提供方案
 先进的冷却系统,冷却风扇放在最佳位置,对于系统的重要部件进行降温
 防震设计的驱动器仓,可以容纳3个5.25"及1个3.5"前端抽取式驱动器
 灵活的机械设计支持300W ATC PFC PS/2电源和300W ATX PFC冗余电源

CPU:Intel-PIV2.8G/3.0G
内存:DDR400 512M/1G
硬盘:IDE7200-80G/SATAII 160G
光驱:DVD-ROM/CD-ROM52X
键盘:PS/2
插槽:4个PCI,8个ISA

网友A(2018-05-07):
英康仕低功耗工控机NIS-A986 产品名称:低功耗工控机_无风扇嵌入系统_英康仕电子 产品型号:NIS-A986 产品特性: Intel® Apollo Lake系列 Atom CPU -J3455 4核 2.3GHz 板贴4GB DDR3L内存+1个最大支持 16G SODIMM 内存槽  Intel®HD Graphics 500显卡,内嵌12 Eus单元图形媒体加速器 支持VGA+HDMI,同步或异步显示 4*USB 3.0 , 1*USB 2.0 , 2*COM , 8位GPIO 1个全长m-SATA  scoket,可选KINGSTONE 32G EMMC 1个全长Mini-PCIe(支持PCIe和USB设备) 1个全长Mini-PCIe 1x插槽(支持USB 3G/4G通讯模块) 2个千兆网卡,支持网络唤醒/PXE功能 DC 9-19V宽范围电压输入,支持过流过压及反向保护  FCC CLASS A, CE, RoHS 标准,符合3C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