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OMRON

楼主(2015-06-17):
之前经常停止,卸载重装CX-one,输入指令的时候卡顿延迟,怎么解决

网友A:
建议把你的电脑系统更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你的电脑系统更换了吧

现在可以了,上次没有完全卸载,专用卸载软件

网友B(2016-03-15):
边工作边学习是最理想的了,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