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更换注意事项

楼主(2015-06-17):
更换伺服驱动器要注意什么事项,要重新写入程序吗,还是直接更换就行了,电机和驱动器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A:
原设置参数必须设到新驱动里。

网友B:
如果是原型号驱动器,一般更改一下驱动工作模式、电子齿轮即可。部分还需要修改加减速时间之类。

网友C:
如果是一个厂的,有可能使用的是默认参数,这样就不用改

网友D:
把原始驱动的参数写入新驱动如果新 驱动型号和旧的不一样要查厂家手册是否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