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人,多少分都可以给,1200自由口,一直错误代码,8080

楼主(2015-06-17):
  1. 硬件配置:1200的232模块,一根USB转232线,将他们交叉相连

  2. 软件配置:一个串口调试工具,

  3. 状况就是,发送,一直状态提示8080,查看资料为,为通信端口号设置的标识符无效

楼主:
图片,不太清楚,重新上传,就一条send_PTP指令

网友A:
我没有记错的话:西门子本体通信接口都是485或者DP、MPI等协议,1200自然不可能例外(232需要另加专用模块),你用USB转485或者你在当前再加一个232转485即可

网友A:
3、8脚接485串口通信,我已经跟三菱FX3U+485BD通信正常,你还是485通信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