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数据用U盘存储不上

楼主(2015-06-17):
海泰客记录缓冲区的数据用优盘存储,有两次优盘里有数据报表,其他的几次优盘里没数据表,这是为何呀,求助

网友A:
见205 262 270

1设置记录缓冲区(勾选自动复制,选择触发源)

2编辑数据定义

3选择存储媒体

4设置扩充控制区首地址

扩充控制区cw0=64时,存储尚未存储的记录缓冲区资料至usb(想再次保存时,将值换为0再换回来就行了,需等待5s左右)

Cw1:缓冲区组别

扩充状态区

Sw1,0位和1位为存储状态指示位,0,1失败,00等待,10成功

Sw3:usb可用空间

有时候能存有时候存不了估计u盘口松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205 262 2701设置记录缓冲区(勾选自动复制...

设置扩充控制区首地址  请问在哪设置, 要用PLC触发的话,有没有一个例子供参考,谢谢

楼主:
说明书上 不太明白   有个例子参考最好了

网友B(2015-08-0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见205 262 270...

在ADP 设定工作参数-扩充控制中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