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电人?

楼主(2015-06-17):
单独接触一台设备没感觉,一手接触其中一台,另只收接触另外一台,像是触电了?

都说是感应电,到底啥事感应电?

网友A:
两台机床其中一台没接零线或松动了,而且这台有漏电现象。所以两台机床外壳之间有电压差所以麻电!

网友B:
感应电就是交变电流在其周围导电金属中感生电势形成的电压,铁磁金属尤为严重,交变电流频率越高,感生电势越高,感应电压也越高。可以注意一下有变频器的柜子,变频器一上电,本来不应亮 的指示灯就半亮,所以接地一定要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就是交变电流在其周围导电金属中感生电势形成的电压...

变频器带的电机外壳氖泡测电笔会亮

网友C:
何谓感应电呢?

电机外壳能使测电笔发亮?奇怪了。那是既没做接零保护,也没做接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谓感应电呢?电机外壳能使测电笔发亮?奇怪了。那是既没...

在家用变频器带电机做实验呢?此时能否把家里的N线接到电机的铁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台机床其中一台没接零线或松动了,而且这台有漏电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何谓感应电呢?电机外壳能使测...

单相电源不可以这样接,一定是TN-S供电,PE线接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