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 零线 地线区别和火线零线地线颜色

楼主(2015-06-17):
关于火线、零线、地线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
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是否可以地线和零线接到一起?
这样接是不安全的,所以是不允许的。
零线在变压器端是和大地相联的,由于从变压器到用户的零线有一定的电阻,所以在用户端零线和地之间电压往往不为零,假如没有地线的话,若电器发生故障,零线或火线与用电器金属外壳连接,那么用电器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就不为零,所以是不安全的,这时如果零线断开的话,那么是很危险的。地线是用户就近接地的一条线,在正常情况下与大地的电压为零,良好的地线与用电器的金属外壳相连,在电器发生故障时,能确保外壳与地的电压为零,这样就起了安全保障作用。
如果把零线和地线并在一起作为一条线,如果这根线断开了,且用电器的开关是闭合的,即使正常的用电器也会整个外壳带电,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

楼主这是什么时候的标准?

我们知道的标准国标现在是三相黄、绿、红(ABC、L1L2L3、D1D2D3、RST、UVW)好像从没变过?上世纪90年前零线地线都为黑色因为它是一根线。而现在五线制的工作零线N为淡蓝色或接近它的蓝色,保护零线或保护地线PE为黄/绿色。四线制PEN零线和接地线都为黄/绿色。

是否又有变化了吗?

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好像不对吧?应该是电压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

 你提出的疑问,我自己也存在

昨天还和同事讨论了一下

网友B:
术语要规范。零线、地线、火线,哪国标准这样规定的!讨论这个问题最好把相关标准号写出了。

网友C:
是呀,用语要标准,国标中是相线、中性线、PE线,一般相线用红黄绿(如果电机接线可以是三根一个颜色),中性线为蓝色,PE为黄绿相间双色线,直流+为棕色或红,-或0电位为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