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连接两台互为冗余的PLC

楼主(2015-06-18):
目前我做的一套系统时S7-300的软冗余,A位主系统,B为备用系统,分别是两个不同的IP地址,当A系统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B系统,我配置的DASERVER中,当切换到备用系统时 ,可以接收数据,但是无法发送数据据,这是什么原因,图片是我配置的DASERVER

网友A(2023-08-08):
我这边1500的只需做公共IP的就可以,没有那么复杂,看起来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