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完毕后接通旁路要延迟吗

楼主(2015-06-18):
如题,假设有一台软启动器对多台水泵电机进行启动,用PLC控制软启动,软启动完毕也有反馈信号给PLC,启动泵1的时候,在软启动完毕PLC接到信号时,是先接通旁路电路,再断开软启动。还是先断开软启动到电机的接触器,然后再延时接通旁路??

网友A:
先接通旁路再断开软起,不打火。

网友B:
先要弄清楚,你的旁路接触器是内置?还是外置?

其切换方式也有所区别:

以前的老型号多为外置旁路接触器,这样就需要通过软起动器的外部旁路触点来触发外置旁路接触器线圈动作,即当起动完成后,旁路触点便会由常开变为常闭,此时旁路接触器就会吸合,主回路切至工频。
目前主流的软起动器多为内置旁路接触器,如此当起动完成后软起动器通过内部信号直接触发内置旁路接触器吸合同时关断晶闸管,客户无需外部控制。若需要特殊设计(如一拖多等)情况,则必须通过信号触点触发外置旁路接触器。

网友C:
一台软启动器对多台水泵电机进行启动,先接通旁路,再断软起

网友D:
3楼说的很有道理建议按他说的做

网友E(2015-08-13):
这种一拖多的就是外置旁路的性价比好,3楼的回答正确。

网友F(2015-12-30):
软启动器控制一拖多,一般有先切到工频,在断开软启动下端软启动,在启动下一台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