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零位开关

楼主(2015-06-18):
请问一下机床零位开关一般是选用什么类型的开关,知道的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网友A:
1、机床一般采用机械式三联开关比较多,就是整个行程开关内部有三组触点,分别是正限位、负限位、零点。正负限位、零点一般采用B触点;机床回零启动后首先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机床挡块碰到零点开关后开始减速,以爬行速度继续移动,此时零点开关已经断开,回零轴继续移动,待机床挡块脱离零点开关时,零点开关闭合的瞬间系统默认回零完成(或零点开关闭合后检测到伺服电机第一个Z相脉冲的时机系统默认回零完成)。

2、也可用接近开关。回零时开关被遮挡距离尽量不要太短,就是挡块不要太短。影响回零精度。还有就是如果回零出现偶尔多一个螺距或少一个螺距现象,说明栅格量冲突,把零点开关位置任一方向移动螺距的一半固定好,这样一般每次回零是比较准确的了。

3、三联开关如:北京第一机床厂XK06系列。

    接近开关要选B触点的最好,如果是常开也可通过继电器转接,一般通用机床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