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可以在屏上改PLC的脉冲数值吗?

楼主(2015-06-18):
先说明我是新手,刚手上有一个个三菱PLC  fx1n 正在学习中!还不是很会,还望大神们多多指教!

触摸屏也没玩过,我想知道用威纶的TK6070IP或者IQ可以在屏幕上直接更改PLC里的步进脉冲数值吗,也就是更改步进电机控制X轴Y轴的行程!

   本人刚来的新手,没有积分,还请见谅!

网友A:
你的屏和PLC连接起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和PLC连接起来了啊?

还没有啊,打算购买!卖家说有专用通讯线送的,PLC不用加通讯模块,不知道行不行!所以在买之前先问清楚,刚学习这些东西,万一买回来用不上就浪费几百场块了,TK6070IP在TB上卖400多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和PLC连接起来了啊?

步进电机也买了一套57步1.8牛米的128细分驱动,200块,不知道能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和PLC连接起来了啊?

难道你的连不上吗?是不是通讯端口没设置好!

网友B:
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数目选用D存储器,触摸屏对该D进行操作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数目选用D存储器,触摸屏对该D进行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数目选用D存储器,触摸屏对该D进行操作即可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