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三菱的J4,关于制动电阻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5-06-19):
第一次用伺服,这次的产品选用的三菱的J4,10个轴,当时是找的外人帮忙选型,今天货到了,发现里面的制动电阻块头不小。

之前用变频器时制动电阻一般都是放在电柜外面,这台设备本来是准备装在一台1200+600连体柜里,这样一来有10台制动电阻需要安装,第一次碰到,各位一般是把他们安装在哪啊?原来单台或者2、3台还好说,有的放在电柜顶上,大一点的电阻箱跟电柜并排安放,但这10来个没想好怎么放好,求教了

网友A:
多大伺服啊?功率小的话可以使用内置的。

网友B:
大功率制动电阻,都是在控制柜外置!电阻发热极大,导致柜内温度上升特高,不建议安装柜内。常规都是外置加防护

楼主:
3.5kW的,已经买了外置的制动电阻了。现在是考虑装电柜内还是电柜外了?

引用 网友A:
多大伺服啊?功率小的话可以使用内置的。

楼主:
明白了,那我还是单独设个电阻柜,把10个电阻都装里面,这样应该可以吧?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制动电阻,都是在控制柜外置!电阻发热极大,导致柜...

网友C(2024-11-09):
制动电阻发热量比较大 还是装在机柜外好点 推荐

网友D(2025-09-02):
我们都是安装在电柜顶部,然后再做一个网罩罩着顺于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