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的宏指令手册

楼主(2015-06-19):
哪位有步科MT的宏指令手册, 官网上找不到。。。

想用指令直接写一个Modbus寄存器

现在定义了一个Modbus变量 Param

if(bit)

{

    Param=-1

}

但是如果不满足if 的话,触摸屏会发送Param=0的Modbus指令,晕啊。。

网友A(2015-08-05):
数值类型错误吧  有符号整数

网友B(2018-01-05):
渥陈其时或

网友C(2018-09-02):
哪位有步科MT的宏指令手册, 官网上找不到。。。

想用指令直接写一个Modbus寄存器

现在定义了一个Modbus变量 Param

if(b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