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体配比试验箱的制作

楼主(2015-06-19):
目前正在做一个气体试验箱,但是上边的盖子怎么密封才更好呢?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念叨念叨。若果有做过的给支个招。啥都得做,这就是活生生的电工生活....

网友A:
密封圈+螺栓,都是如此密封的!

我这里不管真空还是20MPa压力,都是如此对付!

网友B:
如果是有一定的压力要求的话,你最好别接。找专业人士做专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螺栓,都是如此密封的!我这里不管真空还是20M...

 密封圈是定做的还是用一根圈的?接头处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TO-小熊熊:有没有结构照片给上一张参考一下。我上边的盖子得做成方形的,不能是圆形的。

网友C:
垫圈用一张硅胶垫自己剪一个整的,如果是一个条形的建议剪一个斜口,安装的时候可以用生料带将斜口接头处理一下,也可以用密封胶将斜口处理。

网友D:
只要是密闭容器,没有与大气长通的排空口,就属于压力容器,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是需要设计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的,还要经探伤及锅检所监造和检验,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气体,弄不好要爆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