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换保险

楼主(2015-06-19):
保险怎么换啊?有谁换过?难道需要返厂么?

网友A:
直接扣下来,看多大的,自己换上。

印象中有一个备用的。

网友B:
一般有备用。或者自己根据型号换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扣下来,看多大的,自己换上。印象中有一个备用的。

你扣过么,我怕扣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备用。或者自己根据型号换一个就行。

有一个备用,但是 像抠不下来的样子,是绿色的整个扣下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扣下来,看多大的,...

怕就返厂吧

网友A:
直接扣 不会坏

网友D:
我这边有个MT6070,用平口螺丝刀一窍就下来了

网友E:
上面绿色部分扣下来,每个屏都有一个备用的保险

网友F:
问题:保险烧了一般还有其余问题,检查仔细再换

网友G:
刚买的新屏里面有一个备用的保险丝,直接抠下来更换就可以

网友H:
拆开能看到的,一般都是2A一下的快速熔断器。

网友I(2015-08-24):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搞,那你不用搞屏了,回家种田吧,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