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XDMplc 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5-06-19):
各位大神,最近在用信捷XDM系列10轴PLC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用ZRN回原点指令,有时候回原点的方向会是返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正确的,已经确认,没有碰到极限感应器,有时候开机上电的时候,直接就是反的 ,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会影响ZRN回原点方向。跪求,谢谢

网友A:
同求,希望有大神回复

网友B(2015-12-04):
这个比较难。多多交流。

网友C(2020-02-19):
因为ZRN指令经常会受前一次动作方向影响(就算是重新开关机或复位都不起作用),所以要想保证每次运行ZRN不受影响,方向是正确的,就需要在ZRN程序前增加一个方向复位(比如Y0脉冲,Y1为方向),那就要加一个RST y1,后面再写ZRN程序(最好是前面复位Y1后,加一个延时启动ZRN,就算延时时间为K0或k1也可以,因为每个步骤本身就有一个扫描动作时间)

网友D(2020-08-12):
引用 网友C:
因为ZRN指令经常会受前一次动作方向影响(就算是重新开关机或复位都不起作用),所以要想保证每次运行ZRN不受影响,方向是正确的,就需要在ZRN程序前增加一个方向复位(比如Y0脉冲,Y1为方向),那就要...



请教下 我使用ZRN指令遇到过俩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碰到原点立马停止,另一种情况是我、完全经过原点之后在反向运动知道刚好离开原点。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