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见鬼了

楼主(2015-06-19):
客户送修ABB变频器,ACS550,上电后直接报过流故障,且不能复位。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流互感器,总共有2个,其中一个未启动状态输出端检测到2.2V电压。故判断此互感器损坏,于是淘宝买了个二手拆件的回来(因为此型号找不到新品),装上去后上电,对互感器输出调校归0.按运行按钮(未接负载),发现控制盘显示1.2A电流,然后启动状态同时对两个互感器校准,最小只能调整到0.8A,关电后,重新上电,直接报过流,可以复位,查看故障记录,里面所有参数正常,包括电流显示也为0.现在的状态是,就是上电的时候容易报过流,但是故障电流又是0(维修前的故障记录里面过流故障电流是3.6A,报过流很容易理解)但是这个怎么回事。CPU板也换过,故障依然

我自己判断故障可能在两个地方:

1  互感器二手件有问题

2  互感器后级处理电路有问题

烦请路过的大师分析下,怎么取处理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