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故障E002

楼主(2015-06-20):
一台南方安华A100系列160P变频器进来出现无归率的报故障E002,查询故障时的电流都达到550-600A,电压正常,母线电压576。机械部分手动盘车运转轻松,有时一天没事,有事故障频繁,求助

网友A:
非新机调试时 变频器出现电流较大的故障,由于是走的开环控制,一般这种问题有一下几方面:

1、电机或者动力线对地   或者电机匝间短路 ,用摇表 摇一下电机和动力线,看下绝缘

2、驱动模块损坏,如果可以的话 用万用表测量下驱动整流逆变的二极管特性,整流或者逆变的 三相阻值是平衡的,反接阻值无穷大。由于你这个无规律出现,表示驱动即使损坏 了也不彻底,不一定能测出来。

   总结,测电机动力线无问题的话  直接更换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