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网中两个节点发送相同数据帧的问题

楼主(2015-06-20):
在一个现场应用中,需要实现上位机与Can网络可靠的数据通信功能,我设想设置两个Can节点(受同一上位机控制),向其他Can总线节点同时发送相同的Can数据帧,数据帧的ID和数据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Can节点也同时接收Can总线上其他节点发送给自己的Can数据帧.这样若是这两个Can节点中的一个不能正常收发Can数据,其余那个那个正常的Can节点可以实现功能冗余,不知道这个设想在实际应用中是否可行,有运用过的朋友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种方案的优缺点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通讯可靠,就做个冗余的网络。

如果是为了节点的可靠,那分别读写这两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可否具体说一下,Can网络中不同节点发送相同的数据帧难道会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通讯可靠,就做个冗余的网络。如果是为了节点的...

两个Can节点发送相同的数据帧会冲突吗?若是不会的话,我的这种设想不就可以实现节点的冗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