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M2Ncpu

楼主(2015-06-21):
哪位高手搞过这种PLC?这是哪个品牌的PLC,编程使用什么软件?知道的请告知,感谢!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PLC品牌是LG的,哪位大神知道属于哪个系列,用什么编程软件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PLC品牌是LG的,哪位大神知道属于哪个系...

 我不知道你都迷茫什么些什么呢

既然知道品牌  通过型号去相应的官方网站或者电联客服  不就很清楚地了解到该用什么软件了么

现在的人  怎么一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不是想着如何去解决 而是如何把这个甩给所谓的“高手”

我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种人呢

网友B:
不是这种人

只想求告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