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高手来

楼主(2015-06-21):
本单位新建工厂调试设备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设备A一组行程开关动作带着自己的中间继电器的动作的同时设备B的接近开关的中间继电器也动作,查过开关都没有问题,线路也没有问题,把各自的开关shai掉短接起来后 相互没有影响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 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A:
找个道士来驱驱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道士来驱驱鬼!!!

终于查出来了。。。更换了24V电源,又把24V负接地 问题解决了。。

估计是线之间电压有干扰并且行程开关接通瞬间电压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13730920629  找个...

网友C: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故障排查经验。

网友D:
 不错看来你也查了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看来你也查了很久吧

是啊,最后还是不行,估计行程开关接通瞬间有干扰,给中间继电器串联了一个二极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