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按钮不起作用?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5-06-22):
昆仑通态TPC7062TD 和 永宏B1-14MT 连接 ,通讯没问题,只有一个键起作用?其它键都一样的设置为什么不起作用?

永宏B1-14MT程序:

昆仑通态TPC7062TD  画面 (只有一个窗口,学习用,不要笑)

M10设置,按键起作用。

M12设置,不起作用,M13,M14,M15,M16也一样不起作用。

实时数据库: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线有问题

网友B:
设置1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有问题                       ...

 线是没问题的,不然M10是不会起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1位试试

网友D:
设置位你修改一下  试试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设置位更改下试试应该就可以找到原因了

网友F:
设置错误!!!!!!!!!!!!

网友G:
组态错误,检查,一下。

网友H(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