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制动斩波器工作方式

楼主(2015-06-22):
     请教ABB800变频器制动斩波器参数27.06 的两个选项区别两个参数里的制动极限电压是一样的么?

27.06 参数有两个选项  AS GENERATOR  当直流电压超过制动极限电压,逆变器工作,电机给变频器供电的时候,制动斩波器才允许工作。
       COMMON DC 当直流电压超过制动机线电压的时候,斩波器才允许工作。这个选项用于多台逆变器共用中间直流电路(直流母线)的应用场合。
    个人认为单看这两选项的制动斩波器工作条件,都是超过制动极限电压,这个极限电压在这两种模式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他们的区别在哪?不一致的话这连个电压极限值哪个更高?求大神解答

楼主:
27.06 参数有两个选项  AS GENERATOR  当直流电压超过制动极限电压,逆变器工作,电机给变频器供电的时候,制动斩波器才允许工作。
       COMMON DC 当直流电压超过制动机线电压的时候,斩波器才允许工作。这个选项用于多台逆变器共用中间直流电路(直流母线)的应用场合。
    个人认为单看这两选项的制动斩波器工作条件,都是超过制动极限电压,这个极限电压在这两种模式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他们的区别在哪?不一致的话这连个电压极限值哪个更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压是一致的,区别在他们的条件。AS GENERATOR下,斩波器工作的条件是:直流电压超过极限电压、逆变器工作、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三个条件必须全部满足。 COMMON DC下斩波器工作的条件只有一个:直流电压超过极限电压,即使逆变器未工作,只要电压达到极限值斩波器就会工作。

网友B(2016-05-18):
学习了!谢谢了!还有就是制动单元是独立的怎么控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了!还有就是制动单元是独立的怎么控制啊?

斩波器导通,通过外接电阻消耗母线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