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传送变量问题

楼主(2015-06-22):
我上位机是用vc编写的界面,想在界面中手动修改参数后传到控制卡里,请问怎么将一个变量传入卡中?这个能实现吗?(以前做的只是传送常数,但现在想传送变量就不对了)

网友A:
您所说是将变量传入卡中,是指将把vc程序中变量的值作为控制卡指令的参数,或是给控制卡中的变量赋值么?

你首先要把程序中变量的值按照10进制的格式转化为字符串,然后把这个字符串拼装在指令字符串(比如“SPA=”)后面,一起作为指令传送。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刘工,按您说的,将变量值放在字符串中,可以传送,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您所说是将变量传入卡中,是指将把vc程序中变量的值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