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22):
一个没有见过的指令

initial_parameter 求这个指令的详细用法

初始化参数。  是用什么指令跟这个指令配套使用的吗?

还是什么值都可以用这个指令来初始化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地方的初始化参数呀 ??? 是变量表里?

楼主:
已解决~~~~~~~~~~感谢

网友B(2018-08-28):
没有那个指令的, 那个应该是个中断或子程序, INIT 这个是中断的文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