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扩展又遇奇葩问题

楼主(2015-06-22):
扩展上电输出点同时输出1秒钟设备东西撞坏几个 主机里无程序  而且处于STOP状态

网友A:
扩展模块型号?外部接线?

网友B:
我遇到过主机与模块通讯中断,SS2的,用SS2这种如果带模块还是要看场合。抗干扰不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模块型号?外部接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2NzkzOTg4MA==.html?firsttime=0  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主机与模块通讯中断,SS2的,用SS2这种如果...

PLC抗干扰本来就低  SS系列是简洁型的应该会低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遇到过主...

 太恐怖了!

最后是主机的问题,还是扩展模块的问题?看样子是扩展模块的问题。

PLC最强项就是抗干扰。

网友A:
你总是能遇到幽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总是能遇到幽灵问题!

用得多了就会越到各种问题     上次那个继电器不复位是继电器粘住了  现在我把所以PLC拆回来自己更换了继电器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wenwans...

问题没有找到,设备是我们厂里自己用的,就没有去找原因。这不算什么我还遇到过DVP06XA模块,触摸屏用485和它链接,一个高频干扰,485中断,并且没法恢复,只有从新上电,这可是EH3用的模块哦。

网友C:
你总是能遇到奇葩问题,总是。。。

网友D:
主要是开机瞬间有高频没滤干净进入CPU,只有先择24V的好的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