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串口触摸屏在PLC工控板的人机界面应用开发示例

楼主(2015-06-22):
工业串口触摸屏在PLC工控板的人机界面应用开发示例

1. 范例操作概述

此范例将介绍如何快捷简易地建立易显工业串口触摸屏与PLC工控板的人机界面应用开发示例。采用的是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开发界面。 "0"代码、 "0"编程、"所见即所得"、如制作PPT简单快速。 支持三菱PLC,西门子PLC,,台达,欧姆龙,松下,信捷,永宏等PLC通讯使用,支持modbus通讯协议。

注意事项:通讯参数设置,通讯线接法

1、三菱FX0/FX0S/FX1S/FX0N/FX1N/FX2N系列PLC编程电缆(串口)SC-11 ,DB9母对圆头8针,RS232 TO RS422,编程通讯电缆接易显工控机一侧9孔母头,接PLC一侧圆口8针。

2、PLC工控板是标准232接口,可以直接连我们的工控机或者串口触摸屏的232接口。

一、FX测试程序说明

二、HMImaker新建工程设置:

在这里采用易显工控机的串口2连接PLC,解码协议选择【Mitsubishi FX0n/FX2(三菱 PLC)】,HMImaker与PLC的通讯参数为——波特率:9600;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  校验位:偶校验。

三、在画面0建立控件,位开关M1,指示灯Y1,实施数值D0,D1,C0,T38.

四、在菜单【HMI变量】建立控件的变量地址位指示灯YB1,开关MB0,实时数值D0,D1,C0,T38。地址分别是48,49,50,52,54,56.初始化值设置多少没有关系。

五、把位开关,指示灯,实时数据控件与HMI变量管理起来。

六、在菜单【工程】,【系统参数设置】,打开工程属性对话框,点击解码协议右边的【其他设置】,时间参数默认,【高级设置】,进入【软元件和HMI变量区之间的映射表】,建立PLC与HMI变量的变量映射,分别是YB1(Y0到Y7,1个字节)映射到HMI变量48,

开关MB0(M0到M7,1个字节)映射到HMI变量49,

实时数值D0,D1,C0,T38映射地址分别是50,52,54,56。

元件编号:PLC软元件的起始地址。

比如元件类型Y,元件编号0,映射数量8(1个字节),对应的HMI变量起始地址48。意义就是把Y0到Y7映射到HMI变量地址48(char类型,1个字节)。

七、设计好界面之后,点击菜单【硬件】,【编译工程】, 设置好编译参数,确定。

八、编译好之后,点击菜单【硬件】,【下载工程】,把编译好的工程通过USB线下载到工控机里。【下载之前请先装USB驱动】

九、易显嵌入式工控机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具有模拟功能。支持软件在电脑里与PLC进行通讯。串口号:设置com1,2,3,4其中一个,也就是电脑里的串口号,与PLC连接。这样就可以在画面里对PLC控制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