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IGBT

楼主(2015-06-22):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我们这里的变频器一个位置的IGBT坏了三个了,前几天一下子那一相的两块同时炸了,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电机185KW的设备是矿井提升机,是带负荷频繁启动的设备。谢谢

网友A:
灰尘太大,绝缘下降。

网友B:
一般都是粉尘太大潮湿引起的

网友C:
另外看看保护电路的阻容吸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灰尘太大,绝缘下降。

网友E: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上示波器检查驱动波形。无感电容也要检查。

还有要检查你模块是否正品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