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安全阀在电站锅炉上的应用

楼主(2015-06-22):
    先导式安全阀适用于高压、大口径的场合,常见的应用是安装在高压电站锅炉上。先导式安全阀由主阀、导阀、泄放阀、接头和导管等组成。先导式安全阀是锅炉的重要附件,当锅炉压力容器(如汽包、过热器、再热器等)及管道内的工作压力超过正常值而达到起跳压力时,安全阀自动开启,排出大量的蒸汽,使压力恢复正常,以保护设备、人身安全。当压力恢复到正常压力的规定值,安全阀自动关闭。不过先导式安全阀的开启是由主阀和导阀共同完成的,以上海五岳安全阀厂生产的A46Y型先导式安全阀为例,在正常工况下,系统的介质压力既作用于主阀瓣的下方,又作用于主阀瓣的上方。由于主阀瓣上方气室介质作用面积大于下方介质作用面积,在压力差作用下,主阀瓣处于关闭状态。随着管道介质压力的上升,则密封副所获得的密封比压也将随着上升,这和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正好相反,即介质压力越高密封越可靠。当管道介质压力异常,达到或超过整定压力时,导阀的上阀瓣迅速开启,主阀瓣上方气室内的介质通过导阀的排气接头迅速排出,主阀瓣在下方介质压力的强力作用下瞬时开启,将介质从主阀的出口迅速大量排出,使管道中的介质压力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压力,保证了系统的安全。当管道介质压力降到系统设定的整定压力约90%时,导阀上阀瓣关闭,管道介质又通过导阀进入主阀瓣上方的气室。在压力差的作用下主阀关闭,从而保证了系统的正常工作。

    先导式安全阀在电站锅炉检修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修前拉试发现安全阀不能正常起跳,应首先检查阀杆顶部与阀帽之间的距离是否符合要求,调整完毕后,再拉试一次,如果没有还没有正常起跳排汽,解体安全阀后,应首先检查阀芯与套筒之间是否有卡涩现象。

    2、修前发现安全阀泄漏,经处理后不能消除泄漏现象的,解体后首先检查阀芯是否没有和阀底完全接触,而是压在喷嘴环上,如果出现喷嘴环上有与阀芯接触的痕迹,应重点检查喷嘴环固定螺栓(有的安全阀固定螺栓和调整杆为同一部件)是否损坏,其次检查固定备帽是否紧固,复装时应向下旋转喷嘴环,但是不应超过生产厂家规定数的2个齿。

    3、解体安全阀检查结合面,如果结合面上有卡住杂质形成的硬伤,说明泄漏是由于结合面卡住杂质引起的,用研磨块涂上研磨砂研磨,注意当冲刷沟痕较深时,可以先用粗砂纸研磨,但是最后一道工序,必须使用研磨砂(研磨剂所含细砂颗粒为600或900)进行研磨抛光,以保证结合面的平整度。

    4、解体安全阀检查结合面,如果结合面上没有卡住杂质形成的硬伤,说明泄漏是由于阀芯压偏造成,结合面接触不均匀,应检查阀杆与阀芯结合处是否中心对正,阀杆上的定位销是否损坏、弯曲,导致阀杆和阀芯中心不对中,予紧力不均。

    5、对于结合面有冲刷痕迹,进行结合面研磨时,应注意研磨平板的平整度和用力方向,研磨块是有一种特殊级别的退火铸铁制成,两面都非常平整,要研磨平一个密封面,它必须保持平整,每次在使用研磨块前必须用机床(一般使用刨床)进行加工和研磨;将研磨块放置在密封面上研磨,禁止连续转动研磨块,而应该以来回往复的方式进行研磨。

    6、组装时,应注意喷嘴环和导流环的位置符合设计的数值,固定螺栓(调整杆)一定要放在喷嘴环和导流环的一个凹槽内,外部备帽一定要紧固,同时排汽室内的杂质要清理干净,排汽室疏水管要安装牢固,畅通,阀体连接螺栓复装前一定要进行材质和硬度鉴定,喷嘴环和导流环、阀杆、固定螺栓螺纹处等涂抹润滑油,防止生锈腐蚀,造成部件卡涩无法调整。

    7、由于高压以上锅炉在大修或大量更换受热面管子后,一般进行水压试验,参与水压试验的安全阀要在水压试验时,使用专用水压试验阀芯,阀杆顶部放置防起座压块或顶丝,防止实验过程中,安全阀起座,试验完毕后,拆除实验阀芯,恢复原安全阀阀芯。

    8、由于安全阀检修,弹簧紧力不可避免的有所改变,所以机组大小修解体安全阀后,必须进行热态压力校验,由于目前普遍使用在线压力校验仪器,自动化程度较高,校验值很准确比较方面简洁。但是应注意热态校验时,必须保持系统压力稳定在设计压力65%-75%左右,当超过3次起跳,仍然不满足设计起跳压力时,应停止校验,待安全阀冷却后方可进行重新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