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无法新建modbusRTU COM设备

楼主(2015-06-22):
XP系统,组态王6.53无法新建modbusRTU COM设备,显示加载驱动程序失败,设备名:modbusRTU, 错误码:SCODE:80040154H(340),请检查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了

网友A:
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B:
地址选择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C:
重新装一下驱动,如果地址格式不的对的话点下一步的时候就有提示了

网友D:
设备驱动有问题,重新装一下驱动.

网友E(2017-10-06):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