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210与ABB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6-23):
刚上电时屏幕和变频器能通讯到,在屏幕上点开机变频器运行起来后屏幕又会显示PLC   NO  SPONSE。但是变频器是正常运行的,点击屏幕上的关机按钮变频器又能停机,停机后PLC   NO  SPONSE会消失,又回到正常的状态,这是什么问题?屏幕到变频器大概10米左右,用的普通屏蔽线,目前没有接地。

网友A:
启动变频  屏幕显示   PLC没有回应   说明你的PLC与变频之间通讯不正常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