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表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2015-06-23):
在表头上有这样一个标志,这个MC好熟悉,突然想不起来了。哪位工程师知道,谢谢!

楼主:
MC是生产许可,DL-72是什么?

网友A:
 CM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 是“China Metrology Certification”的英文缩写,意为中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企业,可在其生产的计量器具上标注CMC标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 ...

网友C:
DL-72估计是厂家自定义的型号,从这些信息中无法判断生产厂家。如果这个表的外形尺寸为72X72mm,开孔尺寸为67X67mm的话,你任意买个符合量程的72系列表就行了。

楼主:
表已经找到,多谢各位关注,表为72系列表,一般查询查72T1可查到。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对的

引用 网友C:
DL-72估计是厂家自定义的型号,从这些信息中无法判断...

网友D:
看量程,直接用外形一致量程合符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