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4工位流水线控制系统

楼主(2015-06-23):
本人做一 圆盘4工位流水线控制系统,PLC是三菱FX2n,具体不知道该怎么实施,请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万分感谢!工作流程大概如下:

1#工位人工上件,检测到有件,电机驱动圆盘转动至2#工位;

2#工位检测有件,进行一系列加工,完成后发出一完成信号,电机转动至3#工位;

3#工位检测有件,进行一系列加工,完成后发出一完成信号,电机转动至4#工位;

4#工位检测有件,进行一系列加工,完成后发出一完成信号,电机转动至1#工位,人工取件,人工再上件,重复上述流程。

请问:

  1. 4个工位每到一个工位圆盘必须停下,至少需要几个位置检测传感器?

  2. 每个工位需要保证有工件才能对工件进行加工,否则这个工位就不加工,做跳过处理,请问需要每个工位安装一个工件检测传感器,还是只需要1#工位安装一个就OK?

网友A:
弄个4等分的分度盘,如果气动的话就通断一下就转90度了,就两个气缸检;每个工位都装检子,检到料了才动作,这样你有料的工位就加工,没料的工位就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4等分的分度盘,如果气动的话就通断一下就转90度了...

问一下,气缸检是什么原理,它怎么让转盘只转90°?

另外,你所谓的检子是不是就是检测传感器?能不能只在1#工位装一个检测传感器,其他三个位不装,这样,如果1#工位有工件,那么转动一次(90°)后,2#工位肯定没有工件;转动两次(180°)后,3#工位肯定没有工件,能这样吗?

网友B:
这是一个分割器电机带动的圆盘转动,一圈有六个工位,进行六次组装,2工件刚启动的前六次转动,工位动作要转动一次才能触发一个工位动作。

第二点,设备刚启动时候,第一个工位开始动作,这时候后面五个工位没有产品,是不需要动作的,当第一个工位完成后,转盘转动一下,这时候第二部组装工位才有产品,才需要第二步动作,以此类推,直到第六个工位结束后,每个转盘转一下,所有的工位均动作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弄个4等分的分度盘,如果...

气动分度盘你买四等分他就是90°,很简单的;你加工的东西重不重?

第二个问题,你是工件在盘上?还是工位在盘上?

网友C:
你意思是想尽量少装传感器?那装行程开关试试,取件器碰到工件触点动作,执行加工程序,没有夹到则另外一个触点动作。

网友D(2015-07-29):
  1. 一个传感器就行,转4分之一周,感应一次就可以。

  2. 最好各工位检测;当然用一个传感器也行,程序就要复杂一些,比如一号工位没工件,这个信息保持,传递,运动到二号工位时,就不进行加工。

网友D:
补充:第二个问题也可以不用传感器,毕竟是人工上件,检测启动是不安全的,毕竟检测到和工件安装可靠是有时间差的,最好工件到位,人工给信号启动,也就不存在缺工件问题;首次启动和停机过程,可手动控制各工位是否加工。

网友E(2016-07-28):
你好,你那 圆盘4工位流水线控制系统的PLC程序弄好了吗?发能否发一个做参考,谢谢

网友F:
最好不用传感器定位,用分割器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