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故事之接触器故事

楼主(2015-06-23):
大家好,我是平常心心常平,本人在一家氮肥厂维修设备,他们是用在碳铵这块的,铵气比较多,用的接触器是正泰的CJX-1810,但没有用几天接触器里面的触点就开始氧化,经常出现缺相,都已经烧坏了几台电机了。后来我换了两个西门子接触器问题就没有出现

烧坏的接触器,明显是过电流,缺相问题,惨不忍睹

因为客户用在恒压供水上,控制柜上的西门子产品很多 所以我建议客户用西门子接触器互锁,并增加了变频器

来张现在照片,照片有点虚,手机拍照,像素低,各位凑合看吧

顺道上几张其他照片

压力传感器:

接线端子:

电机:

电源:

西门子PLC:

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如果你频繁启动最后不要选择国产的,因为触点烧毁严重,容易缺相,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配置你的控制系统,不要为了节约一点点的器件成本,而增加你的维护成本,让客户感觉你做的产品不靠谱,你的人值得怀疑,诚信为本,安全可靠第一,如果当时赶上什么气体泄漏,那么就不是成本问题,我们工控人的安全第一!!

网友A:
顶一下,有兴趣的赶紧联系哦

网友B:
还是要用好品牌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用好品牌的东西啊

网友C:
上来就看到个烧坏的。楼主果然给干货啊!

支持!希望中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来就看到个烧坏的。楼主果然给干货啊!支持!希望中奖!

网友E:
国货必须跟上啊

网友F:
铵气易吸水,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

网友I:
不错,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J:
没有办法,国产的总是比不过

网友K:
其实供货商也想用好的,但是采购单位一味的压价,就要价格低的商品。供货商又想做生意,但是又想有利润,那就只能在材料上想办法了。

网友L:
小窍门:设备调试完后用油漆涂刷于金属连接处,可防腐蚀。

网友M:
这么强的维修能力,楼主身怀绝技啊!楼主给换成西门子的接触器了,我想很长时间都不会出问题了,这个厂的日常检修也应该跟进,特别是经常出现故障的地方应该加强巡检。

网友N:
我们工控人的安全第一!!赞~

网友O:
   国货必须跟上啊!

网友P:
我们用的正泰的接触器也是老爱坏,触点氧化,粘住了,换成施耐德的就好了,

网友Q:
不是国产货不好,只能说使用性能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在工控方面

网友R:
西门子目前趋势国产化,进口货是在消费不起啊

网友S:
西门子产品质量好,如果价格再有竞争力一些,那就更好了。

网友T:
不坏不知道,国货当自强。

楼主:
阿和这个照片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