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时间plc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5-06-23):
触摸屏上做个数值输入按键单位是分.然后输入1.35分.plc程序怎么编写 到1.35分后触发个停止信号

网友A:
这个使用定时器吧。

定时器时间输入地址可以使用中间地址,然后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数据输入框,地址就写定时器时间地址。

网友B:
把设定值换算成秒,然后停止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