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虚线是什么意思 求各位帮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6-24):
      里面的虚线是什么意思   看不懂啊- -

网友A:
虚线表示这是联动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触点属于一个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线表示这是联动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触点属于一个器件

就是!

网友C:
虚线表示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代表联动或可附加器件线路(可增减项)及备注项。

网友D:
虚线连接的两部分,在实物上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