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怎么更换电池

楼主(2015-06-24):
一台新的48EH3平时不怎么用,不到半年时间,BAT.LOW指示灯亮。想更换电池,怎么更换?电池是专用的吗,那里可以买到。不同的电池可否?

换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用在设备上  好办了  直接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