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变址寄存器的问题,求大神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5-06-24):
我在主程序里想用输出带变址寄存器的输出继电器,结果同样的程序在一个工程里可以编写,在另一个工程里只要加变址寄存器就提示变址修饰的设置有误,具体图片如下:

我想将[RST Y030]改为[RST Y030Z3],将下面的线圈(Y030)改为(Y030Z3),然后就提示错误。

但同样的程序我在另一个之前的测试程序里面没报错,如下图:

求大神解答,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A:
你使用的机型是什么?FX3U或以上机种可以对位变量进行变址访问。

楼主:
用的FX3U,是可以的,但同样程序在一个工程里面可以,另一个里面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跟变址寄存器的什么设置有关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机型是什么?FX3U或以上机种可以对位变量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机型是什么?FX3U或以上机种可以对位变量进行...

用的FX3U,是可以的,但同样程序在一个工程里面可以,另一个里面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跟变址寄存器的什么设置有关系。

网友B:
展开“指令输入”对话框,参考3U编程手册;输出线圈不能用变址寄存器修饰:估计是复制、粘贴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