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的,电缆类型到底咋选

楼主(2015-06-24):
什么KVV、RVV、BVV,都把楼主搞糊涂了,有没有一个通用的答案,就是普通的电柜动力用哪款 ,控制用哪块

耐油的场合用哪款

网友A:
我们动力一般用VVR,控制用KVVR,屏蔽用KVVRP

网友B:
我发过一个电缆型号大全,这个涉及的挺多的,根据设备状况,铺设条件,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C:
普通的电柜动力用BV或VV

控制用BVR;

耐油的场合用NH-VV

网友D:
动力电缆如果是直埋的要选YJV22 然后看你的动力柜总负荷是多大在选择对应的平方电缆,控制电缆就用KVVR的,数字量的就不用选择屏蔽的,要是控制模拟信号的就要选择屏蔽电缆KVVRP,耐压的场合用的电缆说实话还没用过专用电缆,普通电缆你可以穿钢管和绕行管,还有密封盒一般场合应该能满足了

网友E:
动力电缆    VV

控制电缆我们一般选   KVVR

屏蔽电缆     KVVRP

拖链电缆     TRVV

网友F:
动力yjv

控制kvv

屏蔽kvvp

网友G:
配电柜中的二次线,型号有BV(硬线)和BVR(软线),规格有1.5,2.5,4,6等等。互感器到表的线是BVR2.5的线(国家规定互感器二次线在2.5以上)
一次主回路用(BV或BVR)A黄、B绿、C红、N黑、PE黄绿双色线

耐油电缆;一般外皮是PVC耐油性很好,

网友H:
DYWL-ZR-YJV,埋地下的情况下选用DYWL-ZR-YJV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