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台设备 有13个轴 其中会有四根轴做联动(一个机械手) 怎么设计方案好点??

楼主(2015-06-24):
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台设备  有13个轴    其中会有四根轴做联动(一个机械手)  怎么设计方案好点??   全是伺服定位模式   计划PLC作为主控制

网友A:
其实,13轴或更多,这不是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对控制系统的一种理解而已。

多轴控制的通用方案是直流母线的伺服控制变频器,每个变频器控制一轴的电机动作。其余的就是动作设计问题了。

至于一般多轴控制控制器反倒置应用于功率小的伺服控制。

网友B:
plc 的话可以用定位模块,因为涉及到插补,发脉冲或走总线的都行,如三菱的QD75或QD75MH系列;

也可以用倍福PLC走总线接口,伺服选带总线接口的就行,如伦茨的等。

网友C:
13轴,几乎注定要用总线了,一定要选带总线的PLC和伺服了,所有伺服串在一根总线上,各伺服的需要的传感器就近接入伺服驱动器。如果用脉冲,接线工作量巨大,走线和后期排查都是麻烦事。

网友D:
涉及这么多伺服,还用到了插补,那必须是走总线通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