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积分奉上,求高手解决KUKA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5-06-24):
厂里买了一台库卡机器人裸机,丢那不管了,想让楼主自己想办法

型号是KR C 4,负载500KG,铭牌如下

厂里以前用过KRC 2系列的,所以知道要接安全接口X11,以前厂里都不配啥安全光幕,安全信号都是搞得两根线短接,现在把KRC 2的旧的短接好的安全插口插到新的KRC 4机器人上,发现动不了,看来旧的和新的还是不同的

报警如下

再查看随机附送的光盘里面的说明书,写到KRC 4的X11安全接口要求

表示不懂,安全停止啥的厂里面也不会真正得搞安全信号,就想着改两根线接起来

谁能告诉我哪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哪两根短接、哪些需要输入信号,总之就是怎么接线让机器人安全不报警??

让楼主试试搞成功的100积分送上

网友A:
把8-26;10-28短接,安全停止和安全停止2警告就能消除;应该就可以手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8-26;10-28短接,安全停止和安全停止2警告就...

就短接这两个安全停止信号就行了吗?其他的呢

网友:
检查1-19;3-21;5-23;7-25;9-27;2-20;4-22;6-24;8-26;10-28是否有短接。最好用专用插针,压接或焊接都行。库卡信号A和B是一组。成对出现,外部接干点,不要串入电压。如果外部接急停开关,需双安全回路同步控制,不然机器人安全解除不了,否则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回复了咋看不到呢?2~20;4~24;6~26短接

楼主:
3楼很详细,70分送上,其他人10分送上。。。

网友B(2015-10-02):
这下学习了,不用百度找答案了

网友C(2016-05-27):
解决了吗?我这里有比较详细的图纸

网友D:
解决了吗?解决了吗?

网友E(2016-07-22):
在自带文档中的KR C4 操作指南中的第136页就有X11的布线示例了。

网友F(2016-09-06):
引用 网友E:
在自带文档中的KR C4 操作指南中的第136页就有X...

楼上还真不错 ,提供了问文件页码,好人呀!

我只是想说, 第一步: 仔细阅读 “操作指导书”

网友G(2018-02-21):
解决了就好,X11不是很麻烦,想动起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