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人了才保护?

楼主(2015-06-24):
一个DZ47LE 2P的漏电保护器,下面只接一把300W烙铁,人接触外壳时,被电了一下才跳闸?

又合闸侧外壳对暖气片有190V,为何不跳闸呢?

网友A:
一般都是根据泄漏电流保护的,大于30mA跳闸,你这个再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根据泄漏电流保护的,大于30mA跳闸,你这个再...

测烙铁外壳对暖气片有190V,但没跳闸,手单独接触外壳也没事,

只要身体同时接触外壳和暖气片,被电了一下才跳闸?

网友B:
外壳连电了,漏电电流没达到整定值肯定不跳啊.....

网友C:
因为暖气片表面镀塑与大地绝缘或管道不是金属的几乎不导电电阻很大,所以不跳闸。人碰暖气片因为与大地有了通路超过了漏电保护器额定值所以跳闸。因为能有触电感觉漏电保护器额定值可能不止3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暖气片表面镀塑与大地绝缘或管道不是金属的几乎不导电...

M,大写,读兆,m,小写,读毫,相差不是一个数量级。。。。。。大小写要分清楚。

网友E:
300W烙铁外壳没有接地线,漏电后仅仅外壳带电,因为外壳悬空没有电流,漏电开关肯定不会跳。

  接好保护地线是关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00W烙铁外壳没有接地线,漏电后仅仅外壳带电,因为外...

可能是这样

网友G:
漏电保护,是保护你不被电死。。不是保护你不被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因为暖气片表面镀塑与大...

错别字,学电的不会看不懂。如果不懂还学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W烙铁外壳没有接地线,漏电后仅仅外壳带电,因为外...

谢谢真正的原因,没接地,可漏电保护器上面的说明书也没说要接地,

但不接地有时有不保护

网友H:
我们俗称的漏保,术语称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protective device)简称为RCD。

绝缘损坏漏电了,漏电的表现是电流没按正道走,走岔道了。所以要有电流、要触电才是漏电的信号,才能使RCD动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漏电保护,是保护你不被电死。。不是保护你不被电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俗称的漏保,术语称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esidu...

 一般烙铁都不解地  也没保护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我们俗称的漏保,术语称剩余电...

人摸了,有电流通过人体到大地,漏电流产生了,RCD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