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 先谢了

楼主(2015-06-24):
请问取最低位做输出 ,M1.0的逻辑结果为什么会能跟着MW0变化呢?

网友A:
技术问题不懂,只能帮你顶一顶啦

网友B:
MW0表示二个字节MB0,MB1 MB0点据MWO的高位,MB1低位。

MB1 有八个字节M1.0表示的是MB1的最低位,

如果单看取M1.0的状态,不看其它的字节的变化的话

+1 其实它的状态是1   然后加再加1它就又成0了,其它的进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0表示二个字节MB0,MB1 MB0点据MWO的高...

先谢谢  哥们了, “+1其实它的状态是1 ,然后在加1又变成0了,其他进位了”能在讲的详细点吗。这个我用 模拟器看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这样变化。就是+1 为什么M存储器的状态会变成1